求助T40 N03G MOS代换

楼主(2011-12-26):
求助  公司一工控机   无法开机   目测  T40 N03G  MOS烧掉了
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谢谢

网友:
找主板cpu 旁边的MOS 都可以的   09N03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 但是不要找太老的板子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主板的CPU供电MOS都可以吗

手上有: 90T03GH  60T03GH  9T156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 但是不要找太老的板子  呵呵

那我就找 ASUS 945的板子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