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原因分析

楼主(2011-12-26):
笔记本掉电原因很多,对于新手来说是一大难题。短路引起的保护掉电表现为不可二次触发重插电压头才行,不过修起来较简单。缺电压引起的掉电可以二次触发,首先可以加焊电压管理芯片,电压芯片。可快速排除虚焊原因。如果问题出现在电压传送的中途,修起来就较复杂了。散热引起的掉电一般出现在亮机以后,温控芯片不正常也可能造成掉电。还有CPU滤波电容不良也会掉电.BIOS设置问题也会造成软启动掉电。等等等等。遇到掉电,就散热,短路,虚焊先排除。不行以后就要细这来了

网友:
总结的还行。

网友:
笔记本维修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想起来确实

网友:
月饼都这么说了!干嘛还不给我转正啊!反正你是管理啊!后台改下就O了嘛!

网友(2016-10-05):
这些是经验 还是学到的

网友(2017-08-06):
你好月饼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我有一台DELL LA-9981P 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不开机,打开后发现主供电Vin板线烧断,接好后发现5V后级短路,CPU供电芯片烧了于是就换了一个,现在开机了但是LOGO一过认硬盘时就掉电,F2调BIOS就不掉,用U盘进PE界面一选择进入就掉电,板子现在没发现有腐蚀的和短路的原件,BIOS已经刷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维修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