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

楼主(2011-12-26):
联想14001 MAX8734A V+为2.8V 撬起V+电压正常
换芯片 情况一样。
后来撬起V+,加电之后,再接上V+,3/5V正常输出。。
请问各位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原来换的那个8734A还是坏的。。。悲剧。。幸亏定的2个

网友:
焊工问题也可能吧。呵呵

网友:
如果买的芯片是剪板的,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了

网友:
没焊好吧

网友:
焊工或者芯片换一个

网友:
芯片问题或者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