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正常使用的主板,清了一下风扇上的灰,出如下故障

楼主(2011-12-26):
主板Winfast AM2接口,没事清了一下CPU风扇和南桥风扇上的灰,开机显不如下出错信息The NB fan tachometer is very slow
this system is shutting down然后叫6下,自动关机,风扇还和原来一样正常转。不明白了,请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其它的风扇?
主板风扇转速太低,系统即将关闭

网友:
NB风扇转速是非常慢的
  该系统正在关闭

网友:
看看 转速 如何 如果正常,就进BIOS把风扇测速 关闭,我在华硕板子 上遇到过这个问题,原来扇叶坏了 换个新扇叶 开机就提示 FAN  (都是4针的)后来进BIOS把测速关闭了 就好了

网友:
你把CPU 风扇插错接口了  你应该接在  CPU  FAN 接口上

网友:
要么就是南桥的风扇转速慢了 换一个  或者进BIOS  风扇测速关闭

网友:
换个风扇吧,如果不是风扇转速慢,那可能转速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是 吧什么件给吹掉啦吧

网友:
BIOS中,有一项关于风扇的,我关了,但是不起作用。要说电路问题也不太可能,主板没动,我只拆下了风扇,谢谢大家 的回复,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