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1-12-26):
一块FOXCONN的478B的板子,CPU供电MOS管,D极有12V电压,G.S极竟没电压。   请教各位,能帮我解释一下是哪的原因不?

网友:
其他供电有出来么?你要先确认

网友:
其它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其它电源有,都蛮正常的。 我还专门把给CPU供电的那几个MOS管拆下来,测了一下,都是好的。CPU是赛杨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