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DELL时序的来

楼主(2011-12-26):
接到一台DELL机,型号是PP08L,一插入适配器就有0.07的电流,但检查各处并无短路,公共点对地阻值也有700多.但无论怎么按开机键机子都没有反映,电流也不变.也没有灯亮.师傅说没开机,可奇怪的是,没开机居然EC168脚有PWRBTN#信号,而且这信号一插上适配器就有.请高手来解答下这个型号机PWRBTN#是不是待机就有的?另外这个信号出来了是否表示开机芯片正常?

网友:
插上适配器就有

网友:
等待  期待高手的讲解

网友:
查IO,待机0.07明显有短路,查查IO的条件,按开关能拉低不,看看IO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点评):
那可未必,我修过一台待机0.1的,没测到有短路的地方,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短路不短路不是查那些大电感和公共点么?另外看开关能不能拉低好像要用示波器吧?(小弟没示波器这东东)

网友(点评):
PWRBTN用万用表就可以了,还没用示波器测过那东西

网友B:
戴尔待机一般是0.01.,很明显待机有短路,先把小短路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待机一般是0.01.,很明显待机有短路,先把小短路修好

那纠结了,测得大电感阻值100多,公共点700多,测不到短路

网友:
插上电源应该就有,按下开关后拉低

网友:
没听说过那信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一下

546436630 -2 严禁灌水

网友C:
不要示波器啊,先量下看IO条件满足不,然后测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不一定就短路啊!可能哪个电压没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示波器啊,先量下看IO条件满足不,然后测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多谢啦,再问下小电感也要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啦,再问下小电感也要测么

CPU 内存,桥,3V 5V电感都测下,我也不是特别通,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检修的

网友D:
你说这个有信号是什么意识?电平跳一下?这个带#号表示低电平有效,而且PWRBTN#是按开关的意识,平时是高电平,触发的时候,低电平跳一下给出信号,你说的信号是值它有电压还是?有高低高的跳变?你现在的现象应该是不触发,那么就是查公共端,和触发电路,还有3,5V电源管理IC是否正常,Dell机设计的3、5V基本不是大电感出来的吧?

网友:
把电池拆掉  在插上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这个有信号是什么意识?电平跳一下?这个带#号表示低电平有效,而且PWRBTN#是按开关的意识,平时是高 ...

呵呵,不好意思.我倒没去测他是否跳变,主要是开关取掉了,只能靠万用表划过去,而电流完全不变,我都不知哪个是开启脚了.3,5V倒是正常输出,(在MAX引脚上可直接测到),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测下其余的小电感呢,另外我开关取掉了,只有10个引脚在,有没办法测其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短路不是查那些大电感和公共点么?另外看开关能不能拉低好像要用示波器吧?(小弟没示波器这东东)

还有后继电路也要查

网友:
估就EC坏了。

网友:
你按下开关不松手的时候,这个PWRBTN#应该是低电平0V这样,这个是发给南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