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修到个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只有10V左右的输出

楼主(2011-12-26):
几天修到个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只有10V左右的输出  换了 光耦那些也没用  各位老师  能帮我分析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查光耦附近431取样电阻

网友A:
是这几个电阻吗

网友B:
431换了吗?再不就是电源热地部分有电阻坏了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1换了吗?再不就是电源热地部分有电阻坏了  你可以试下

431换了  输出电压 更低了 我又换回来了  都是旧的     刚张老师说的那取样电阻是那几个色环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几个电阻吗

用的是3842/3843吗?。。。。。查一下输出电解电容和3842的7脚的电容。。。

网友D:
查一下431的R极有多少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431的R极有多少伏电压

R极2.1 2.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3842/3843吗?。。。。。查一下输出电解电容和3842的7脚的电容。。。

没见到3842 3843

网友E:
输出滤波电容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滤波电容换下

哪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