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26):
哪位大侠有修到过,请赐教,小弟万分感激,故障为触发掉电,显卡,南桥,BIOS,其它的供电芯片我都换过还是不行,不知道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我这边有两块同样的故障,还有一块是可以触发不显,到1.2左右过后就掉了。求救了。

网友:
待机有3.3V,5V是触发后才有的,但之后马上就掉了,所以不好查下去,有点难搞了

网友:
看看io  测量下条件

网友:
查一下 所有电压是不是都产生 ,还有掉电是不是还可以在开一起来 ,还有5v 3v是不是哪一个有轻微的短路 打一下对地阻止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IO    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  温控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还是查啊电压吧,掉电只有三种可能啊,短路,温控,缺电压

网友:
没有修过,修好了说一声,谢谢。

网友:
换过EC么。看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