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鉴定此笔记本型号 。BENQ系列。外观有图

楼主(2011-12-26):
接手一个笔记本   。键盘不能用 。
此笔记本外观没写型号    D壳是以前换过的。也没写型号 。
所以求大师们鉴定此笔记本的型号。以便换键盘。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  哈哈

网友:
开机进系统用鲁大娘测试

网友:
是的,老鹿可以一是的啊

网友:
拆开机器  看看芯片组  然后判断是那年的机器   在去百度里去找

网友:
看lg好像是联想的,用鲁大妈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台是, 老爷车 鉴定完毕。。。

网友:
进系统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高清相机啊  看不清楚 不好判断

网友:
大致。。看来应该是。。r4x 系列的。。。。楼主可以到网上找图片看看。。对比下。。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用尺子量好淘宝问?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 还是用鲁大娘测试下方便

网友:
用鲁大帅啊

网友:
找主板号再搜一下配置。。。

网友:
LZ看下是不是AMD的u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
我问了键盘的供货商   。
R42和S73的键盘是一样的  。
所以我订个键盘回来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硬件大师检测一下不是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不知道,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