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独显 求助啊、、、、、

楼主(2011-12-26):
联想G450 独显 开机电流1a 不动 谁遇见过  请高手指点、、、 bios 刷过

网友:
只有怀疑显卡了

网友:
这个型号显卡坏的很多,先干显卡,不行就换吧,我们都修了十几台这机器啦

网友:
电流就抖动 不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电流就不抖动 不像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也很多的 刷一下试试

lenovo G450 BIOS.rar

网友:
那知不知道,开机键上有没电压啊,主板有没有3.3,5v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也无妨

网友:
要看波形,才能确定问题

网友:
你不装内存看看电流是多少,对比下看有没有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