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修好华硕M3N78-CM 15秒关机通病

楼主(2011-12-26):
接到一批网吧的主机,故障为开机提示一堆英文,15秒自动关机,看了一下大概意思是USB检测有问题,很简单 不用拆机 解决方法如下: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排阻一换就好了,还用得着飞线,
LZ怎么说不拆机呢?你这不是拆开了吗?哈哈。 说的不详细,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 是缺USB供电吗?

网友A:
应该是 USB 供电有断线的地方吧  楼主引了个5V过去   楼主出来说下啊

网友:
换了一个管子你们没看到吗

网友:
但有些不行啊。有下一步骤么。

网友:
简单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不回答问话的。

网友:
楼上应该说的没错,应该是USB缺电压了

网友:
学习了!

江琳 -5 严禁灌水

网友:
嗯,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USB 供电有断线的地方吧  楼主引了个5V过去   楼主出来说下啊

不是断线 是USB的过流检测有问题  要飞3.3V到排阻。

网友(点评):
飞到USB的供电上拉还是信号,不会玩,解释下可以吗楼主

网友:
怎么导致的?新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断线 是USB的过流检测有问题  要飞3.3V到排阻。

哦哦 受教了 嘿嘿 没遇到过

网友:
又是一个玻璃

网友:
我也在别的华硕板子上见过这种问题,把跳线重新Cha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什么帖子  说都说不清楚

网友:
楼主说了一半就不说了,英文提示usb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不够意思   是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了,  什么都不说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怎么弄的

网友:
LZ应该把那串英文复制下来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菜鸟级别的学习了

网友:
等你不拆机能修好大部分问题的时候,你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了。不要逞能,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好。

网友:
维修人都见过的问题,。。

网友:
小 门 退 了,,哈 哈。。。飞一条线搞定。。哈 哈 哈 哈。。

网友C:
华硕主板USBOC#信号不正常会提示15秒断电!这个信号是通过两个排阻分压得来,还有一个更简单美观的方法,楼主没想到!

网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USBOC#信号不正常会提示15秒断电!这个信号是通过两个排阻分压得来,还有一个更简单美观的方法,楼 ...

有的板把排阻全部焊在一起就可以 有的不行就要飞线

网友:
遇到过 不过是换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