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 160串 不认盘,bios里硬盘项空白,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26):
       我这有一块西数160串口硬盘,08年7月的产品。主板自检时候很慢,硬盘认不出来,进BIOS里面硬盘项也不是显示NONE,显示空白。
看过本坛之前的帖子,有人说是固件的问题,这个固件要怎么修复呢

WD1600AAJS-00B4A0

网友(点评):
深圳这边卖硬盘电路板的好多家 一般都能配到的。

网友:
请大侠指教

网友:
这是这种硬盘的通病,大多数为ROM坏造成成,在坏之前有时能认,有时认不了

网友A:
直接换个电路板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电路板看看。

没有这样的板子~~

网友:
直接换板的可能性很小,需要匹配一下ROM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样的板子~~

那就要找板了,或者买板,一块板也就是30左右。

网友:
换个电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