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IDE口

楼主(2011-12-26):
初学者提个问题,请各位邦忙判断一下。情况是845GV主板,运行正常。40G的硬盘插入IDE口,进系统正常,拔掉正常的硬盘,插入一块40G怀疑有问题的硬盘,结果找不到硬盘,随后拔掉硬盘,插回正常硬盘,后果是也找不到硬盘了,不敢盲目再换主板,就不插硬盘,测量数据线阻值,正常,搞不懂的问题出来了。通电,主板测试全通过,测IDE口的数据线电压,结果是两个IDE口不同,有的有3.2V的电压,有的没有,对照了几块主板,带电的脚位各不同,就不知是带电的正常还是不带电的正常,是不是插入的坏硬盘导致的,测量硬盘又没有短路现象。真想不通。

网友:
开机状态下插拔ide?牛啊你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能  带电插拔的

网友:
IDE 不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补充说明,我插拔硬盘均是断电后进行的。

网友:
光驱就拔过,不过他作为系统启动的话,好像行不通哦。再说他怎么不并盘呢。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先刷下BIOS,不行加焊南桥,再不行跑下线路,另注意硬盘的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热拔插也要先断了硬盘的电源
一般我多这么干   呵呵   不过要注意  这口确实不支持热拔插

网友:
我就不敢带电拔插,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大家顶啊,这么好的帖子,楼主辛苦了

网盘也能赚钱。yunfile网赚网盘注册最低50G,下载无独立IP限制,最高150元/1000次下载,20元即可提现,现注册送8元!

网友:
现在的SATA接口我都不敢热拔插...

网友:
各位师付们,跑题了,我说的不是热插拔的问题,尔是想知到主板在不插硬盘的情况下,触发通电,此时测量IDE口上数据线,应不应该有电压,我测的结果是IDE1数据线没有电压,IDE2上有的有,有的没有,对地打阻值完全一样617,带者疑问,又测了另一块主板,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有,搞的我都不敢再插硬盘试了,就竟IDE口怎样才算正常,

网友:
补充一点,数据线直接通南桥,不知靠什麽来控制IDE口的工作状态,我发现在不上CPU时,接上假负载,数据线上就没有电压了,说明这个电压是受控的。

网友:
先清除一下CMOS再插硬盘开机。

网友:
CMOS清除过,把电池拿掉,跳线冒接地,都试过,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