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插VGA不显示,不插VGA显示没信号。。

楼主(2011-12-26):
    插了VGA就不显示了。不插还显示没信号,没有明显鼓电容。

    通用驱动板还驱不亮。

   这款显示器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哪位大虾能帮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不接信号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绿灯亮但是没显示的话,考虑一下刷MCU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的新手啊 只会换电容  呵呵

网友:
呵呵,也算是在这个圈子里跑了一年了。

   只是我做二手机,只有自己的机子才维修。

     现在我有换全板电容的冲动,,

网友:
拍个图上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啥都没有  怎么帮你   我晕

网友: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信号输入端有没有坏的地方没有的话。要给驱动板写程序,才可以解决。

网友:
1行场信号短路    2 程序坏了。24C16什么的你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