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00 怪问题

楼主(2011-12-26):
我接到一台HP  V2000  开机六个屏。。不用说直接报显卡问题  直接换了  但是杯具发生了  还是六个屏  我的个天啊 这是神马问题?    哪位师兄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给指点指点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神马没做好吧。。。

网友:
外接一样的花屏  显卡我刚刚接着换了两个。。。  我很相信我的BGA技术

网友:
做完bga还是六个屏 那神马 我真的就不相信你的bga技术了

网友:
显卡跟屏线有关系,,先容易进手吧。。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还是BGA得问题啊!

网友A:
lz,很聪明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很聪明应该修好了吧

  哥们儿    你这话说的怎么听着好像。。。。。

网友:
接着干显卡吧

网友:
我是觉得显卡 至于结果 等你来表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    你这话说的怎么听着好像。。。。。

不是,这我就觉得你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我就觉得你应该修好了吧

哥们儿  我真的无语 了 到目前为止 我显卡 旧的换了两个新的换了一个  现象还是一样   哥们儿你给我个建议好吧?  我是没招了啊。。

网友C:
我修过一个 一样的是屏线的问题  短了  但是也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个 一样的是屏线的问题  短了  但是也很郁闷

但是i我外接都是 花的 这个怎么解释 ?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看楼主干了几次还好,坐等 结果。

网友D:
难道不会是显存? 这个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会是显存? 这个可以的,

大哥 非常感谢   你的建议不错  我估计要好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说的忽忽悠悠的。

网友:
是不是你干显卡的时候,把显存搞虚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哟,呵呵

网友:
不如刷个BIOS看看,既简单又不花本钱!这么多年我刷好过很多台

网友(点评):
找了 一个一样的板子 把BIOS 换了现象居然一样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点评):
是啊 这种从常规思路来讲 应该是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不用想。是你BGA没做好。或是底盘有掉点。

网友(点评):
BGA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还没修好?实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显存干了没

网友:
重新做  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