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20 闪黄灯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1-12-26):
换南桥和刷bios后,都能触发一次,触发时唯独无内存电压,键盘大小写灯亮过,貌似已过CPU。大喜,以为只要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就OK了。
结果触发两次之后之后就触发不了了,黄灯闪烁数次就会灭掉

网友:
刷完BIOS时还能触发两三次,检查结果是南桥的SLP-S5#信号为0.29V,此信号为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遂换南桥,换完后第一次触发现象依旧,无内存电压,SLP-S5#信号为0.29V,现在触发不了,电源灯闪黄灯,求高手解惑。

网友:
南桥没问题吗 那就找那个信号为高电平的条件吧

网友:
那就按照不触发的思路来修啊,没别的办法。这种间接性的故障多半是虚焊和芯片性能不良导致。。耐心修吧

网友:
板子进过水吗。没有的话。你说的也不是很明确,是人也没办法给你帮助呀。你就按不上电的思路去修吧。

网友:
这板子一共200元

网友:
呵呵,板子便宜是便宜,但作为搞维修的也不能动不动就换板,除非太难修,太耗时了啊

网友:
闪黄灯是却电压 看看少那个电压 还有EC那边好好查下 这种问题不好修 尤其是英伟达的板子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噢,这个机还在弄呢。

网友:
现在待机偏高,不装CMOS电池也不自动触发,手动触发电压全出,但黄灯依然闪烁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