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9上网本不开机

楼主(2011-12-26):
  机器型号联想S9上网本 :
故障现象为 不加电 无待机  拆机发现已被人修的面目全非 EC MX17020 还有一些不相干的元器件都动过  5V的高低管都不见了,背面主板有个接口也烧焦了 插电量电压全无     3V电感PL9    5V电感PL8  对地短路   先把PL9拆下来量PQ26的567脚阻值正常  PC88电容还是对地短路 确定不是电容损坏 直接给电感短路一端加上3V烧板 发现EC烫手 拆下EC量阻值正常  之后把5V电感PL8也拆下量阻值发现负载没有短路,往电感的前端加5V烧板 17020很热 拆掉之后阻值正常  EC和17020更换之后 再找一个5V高低管装上 阻值正常 插电源  加电 机器开机了

把机器装起来之后加电不亮了 偶尔还滴滴滴报警 把板子拆出来加电试一切正常 装起之后就报警 最后发现是鼠标上方位置的绝缘纸丢了 (接到机器就没有的)纸胶带绝缘之后新问题又出现了 不能充电 插上电池就短路 再次拆主板测量发现 电池接口正极有19V电压 不正常的 更换充电管PQ16电压还是19V 仔细观察MB39A129充电芯片表面隐约有烧毁的痕迹 更换之后故障解决

网友:
发帖不太专业 图片老是添加不上去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1MjQwfDUwMDM3ODNkZTRiYTQ0NWFjZTZiMzgzYmVhMTc5NjZhfDE3NzgwMjE2NzE%3D&request=yes&_f=.jpg 研究半天终于弄上去了还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怎么取消

网友:
写得太好了。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修机器,安装的时候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我有个朋友就犯过这种错误,给人家机器修好了,但是装机就点不亮。研究了好几天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般般子拿到我店里,我发现只要装CPU散热系统就开机报警(裸板),就是因为绝缘没了!干维修的一点的不小心就会造成不可想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