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发白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12-26):
经常遇到一些屏发白,有时只有一点点,但修起来就头痛,有些能修好,有些修不好,有什么好经验吗??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屏有一点一点发白不是漏液吗?还有一点一点的应该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发白还是查升级电路和负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