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H7有什么条件才产生M1-ON

楼主(2011-12-26):
PMH7有什么条件才产生M1-ON
VCC3SW -pwrshutdown -shutdown2 swpwrg3.3 都有
PMH7 25.26脚  都有波形。 求思路。

网友:
来基地听喜哥的课你就懂了!

你如果真的懂不防 指点指点 一下小弟

网友:
PMH7得到VCC3SW供电,内部振荡正常,SWPGRG,-EXTPWR-PMH7,-SHUTDOWN2,PWRSHTDOWN,,MAINOFF,M2GATEON,S2GATEON等都正常后会输出MI-ON和M2-ON

复制的。

谢 饼哥 我坚信有饼哥 才会有动力
卡卡西来了

网友:
饼哥在给你上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