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M190PWO1 V.0色不正。

楼主(2011-12-26):
显示器型号为:联想L193。逻辑板型号为:M190PWO1 V0/V1 07M06-1A故障现象为:色不正,斜着看显示是正常的。正着看色不正,发黄,不加信号时的底色黑色有点发白。用通用板点屏故障一样,更换过屏逻辑板上的存储器,主控IC,AUO 030。故障还是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来张图片 看一下..

网友:
按照正面看发黄的话,那是灯管问题。可是你不加信号时的底色黑色有点发白。坐等高人,我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斜着看显示是正常的,已经排除灯管,驱动板。确认是屏或者屏电路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