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PED 显示器屏幕闪烁

楼主(2011-12-26):
品牌:XSPED(这是什么牌子?以前没见过啊!)
型号:G5968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可以正常显示。但过一会儿,开始出现闪屏。亮和灭的时间都不确定,有时灭一两秒,有时时间长些。屏幕不亮的时候,指示灯也不亮……刚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换线,还是一样。也不可能是主机问题。因为我是用分屏器来试机的。当被修显示器闪屏的时候,主显示器正常工作,一点也没被影响……

另,如果是把它关掉,它有时还会自己开……

我是新手,求思路……高手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
XSPED-----没记错应该是"极速" 深圳货.
换电源板看下...

网友:
如果是电源板问题,应该如何着手维修电源板呢?换,当然无疑是一个很快捷的办法。但我这边没现成的板……

网友:
灯管  开关  还有电源板供电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