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开机提示~~~

楼主(2011-12-26):
  接到一个HP 6520是S的机子,是进过液的板子,最后休息可以显示了,但是提示 (BGA Solder Joint Crack....)   不知道啥子问题,提示的是BGA焊接问题~有没有高手们修到过~

补充内容 (2011-12-31 12:21):
机子搞出来了,原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还好没有动其他的桥,不过这板子烧的也不怎么像样子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CPU坏了。当时是机器时水修好了。就报这个问题,还以为是南北桥和显卡的问题呢。后来想了一下最终换了一个CPU好了。还好没动桥。不然。。。。。。,这个以后看来还是个通病呀。,

网友:
我的CPU开始换过了,不是CPU问题,这个机子进液烧机,我把南桥,EC,还有供电芯片换过后,就显示了,但没想到提示这东西,估计北桥或者是显卡也可能烧出问题了~

网友:
BIOS换了吗?

网友:
真没有见过。

网友:
BIOS 换过的,不行的话,只有找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你就惨了,出现这种情况,NB有点问题,我修的一台和你的现象一模一样,

网友:
应该有腐蚀断线。

网友:
是南桥没焊好吧。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也遇到过是CPU的问题啊!换就好了丫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是太先进了,居然BGA空焊报错。以后要是直接报告那里坏了算了,修机就轻松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子的问题呢

网友:
呵呵 ,在这谢谢大家踊跃献计,终于搞定~CPU供电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