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J1T半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1-12-26):
接一台SONY笔记本,型号 5J1T。故障:开机放电影半小时左右就掉电!加焊过CPU 北桥 显卡等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的掉电,有朋友遇到过吗?请指示一下!

网友:
通病,不定时掉电。是CPU的两个电感和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电容能解决吗?还是需要加大电容?谢谢!你遇到过这机子地 这种故障吗?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问题啊

有时一开机就掉了,风扇会转,我想应该不是温控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是温度吧

网友:
散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