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维修求助

楼主(2011-12-26):
       一台IBM T40的本本,无待机3V5V,测得MAX163的1PIN22有主供电16V,PIN23无SHDN控制信号产生,按照惯有的思路,我测得TB62501的PIN57有主供电16V,TB62501的PIN59有3V_SW输出,测得电阻R903输入角有一个3.3V左右的电压,但是输出角电压只有0.47左右的电压,心想,SHDN信号正常该是3.3V左右吧?不对,想想就把电阻R903换了一个料板上一样的上去,上电测试,还是只有0.47,我就奇怪了,我想直接把电阻R903换成一个保险电阻的,于是开动烙铁,可能焊工不是太好的缘故,把一边的焊盘弄掉了,无奈,先焊一脚吧,掉焊盘的在其他地方飞过来好了,上面有一点点的焊膏,我用洗板水洗了一下,一看,完了,这边好的也掉了,现在主板还在那里丢着,后来想了下,感觉很有可能是与R903相连的D12逻辑电路出现故障,但是现在焊盘掉了,可惜了一块主板,是别人换板换下来的,闲着没事,想修修,本来修得好的,都怪我的焊工不扎实,弄坏了一块主板,教训啊,以后看来得多练下焊工了,本来想测下CPU温度传感和MAX1989的,但是焊盘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支支招??

网友:
找一块一样的主板对照一下

网友:
T4有料板很多。一般都不难修,楼主慢慢静下心来修吧

网友A:
把22脚23脚连在一起

网友:
焊盘掉了查看是从哪里来的 飞下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22脚23脚连在一起

什么意思,没懂,那个芯片????

网友:
飞一个3V过去看可以不撒,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飞下线呗......

网友:
主板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