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神奇的板子

楼主(2011-12-26):
昨天接到一块华硕的老板子,型号是P48266-C.           故障是不亮机,插诊断卡跑C5,换内存,清洁槽。依旧不亮,好吧上假负载,测得内存电压为3.35v...有个叫4500的东东是3.3v ..卡..停电,只能等到今天来测,上电,测电压时3.35,V   在测4500居然高达5v(看基地经验应为3V左右)求解....排阻已加焊

网友:
换个4500试试

网友:
4500这个管电压经过它都不变的。相当于一个保险一样。都可以直接连起来。

网友:
3.3V呵呵,万用表也有误差的,检查下别的吧

网友:
内存供电不难查的吧

网友:
几代内存需要这么高的电压   供电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