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动上电。

楼主(2011-12-26):
我是新手。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78C的主板,一通电就自动开机,但是能关机。 我测了一下CNOS电池有2.7V电压,BIOS也能保存。换了一块新电池还是一样。请教各位,我该从哪下手?
自动上电

网友:
ATX 电源插座 绿线 跑线 跑到什么原件 就测好坏 坏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