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主板,换VGA接口后,显示字体呈蓝色,求解决,谢谢

楼主(2011-12-26):
       今天接修一台映泰945主板,开机不显示,插独立显卡正常,发现集成显卡VGA接口断了,换VGA接口后显示字体呈蓝色,难道三基色错位了,还是VGA接口都不一样的定义呢(VGA接口从其他主板上拆下来的)?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有断线,或者借口没弄好,打一下VGA的值看看

网友:
打一下三基色的阻值吧

网友:
接口定义应该一样!建议检查焊接和打阻。看看是不是有断线或连线

网友:
打下三基色和行、场的波行,有可能断线。

网友:
阻值正常,口还换的比较好,那就问题大了

网友:
有没有在从换个接口试试看呢

网友:
主板上的VGA接口都一样的。从重新换一个。

网友:
VGA口没焊接好

网友:
重新做一下

网友:
是不是换上去插座不好

网友:
红色信好断线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烙铁搞断线了,。。。

网友:
R G B 的阻值一般为75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