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通病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1-12-26):
现象大家都知道,待机0.04立马就掉0,发下C373短路  换了C373和TB芯片  现在待机0.02,3V5V正常   TB上面的升压电路不工作 无24V  现在主板不触发  因为属于新手学习阶段 没有电路图 求大大们指导下 或者发个电路

网友:
之前我检测过CPU部分,没问题 现在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墨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哪位大大指导下。。。。。一下子接了6台X201I  现象全部是一样的    崩溃中

网友:
你是不是用BD4176代换了。。
原型号应该是BD41760   一字之差。。。
买BD41760回来换上就OK!

网友:
一句话 茅塞顿开  开了10多片T400 T500废板 才发现俺是760

网友:
不细心真的容易出错呢。

网友:
搞好了就行,但还是要细心哦做维修的

网友:
牛人啊,你的一句话让LZ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呀。问题你们说的那个BD41760是个什么芯片呀

网友:
搞维修  一定的的仔细观察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郁闷

网友:
楼主太大意了,现在很多芯片差别太小,有的还分小型号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