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8 不开机,B+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1-12-26):
PQ33为保护隔离最后一个场管,输入19V正常,控制脚电压跳变9V,18V跳变,导致输出B+不稳定,不能开机。PQ33控制脚由PQ1控制,经测量PQ1,5脚跳变,此脚EC控制.. PQ1,PQ2,PQ33,PQ38, EC 全部换过。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高手说是控制脚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EC问题大些,在换个试试

网友:
EC输出端的电压也不稳定吗

网友:
EC 的角又没有翘起来试一下啊

网友:
翘起EC 64P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不能显示,又换了EC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