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方正显示器,按开关没反应,灯也没亮

楼主(2011-12-26):
方正显示器,按开关没反应,灯也没亮

网友:
量到驱动板的开启没有,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了也不行

网友(点评):
12v 5v都有,还要有什么电压?那个开启也没出来

网友:
木有通电?

网友(点评):
肯定通了啦

网友:
品牌机不通电难缠  遇到几个不开机都是按键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驱动板子。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12v.5v都有,就开启没有

网友:
换了,还不行

网友:
电源板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改一套换上试一下   再测一下开关有没有坏。。。。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开关和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上的MCU不工作!

网友:
先测量一下,驱动板的3.3V,1.8V有没有,然后按键的3.3V有没有,如果有,就考虑是不是程序问题,或者是MCU直接损坏,有这么几个件:24C系列,25LV系列,和MCU。

网友:
查开关管 保险 开关按键有没有漏电

网友:
楼主  至少上传几张图片啊   不然 说出来 都没依据啊

网友:
哪个地方断路了,没有ON/OFF当然开不了

网友:
有如雾里看花,LZ自己没查,我们帮的也是没头绪

网友:
不加电 先测试下大电容看看有电吗

网友:
把按键板取下来,用摄子开机试下?这种情况也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