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的UT60H UT70B 哪款性能要好一些??? 含泪求助!!!

楼主(2011-12-26):
看中了两款表。。。一款是UT60H  一款是UT70B

帮忙看下,,,哪款性能更加好些???   下面是两款在参数。。。。
宝贝详情

UT60H技术指标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4V/40V/400V/1000V
±(0.1%+5)
交流电压
4V/40V/400V/750V
±(1%+4)
直流电流
400μA/4000μA/40mA/400mA/10A
±(0.5%+10)
交流电流
400μA/4000μA/40mA/400mA/10A
±(1.2%+4)

电阻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5%+10)

电容
40nF/400nF/4μF/40μF/400μF/4mF/40mF
±(1.5%+20)
温度
-40℃~400℃
±(1%+15)
频率
4KHz/40KHz/400KHz/4MHz/40MHz/400MHz
±(0.01%+3)
特殊功能

10A保险丝

----------------------------------------------------------------------------------------------
UT70B技术指标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1000V

±(0.8%+1)

交流电压

4V/40V/400V/750V

±(1%+5)

直流电流

400mA/4000mA/40mA/400mA

±(1%+2)

交流电流

400mA/4000mA/40mA/400mA/10A

±(1.5%+5)

电阻

400W/4kW/40kW/400kW/4MW/40MW

±(1%+2)

电容

4nF/40nF/400nF/4mF/40mF/400mF/4mF/40mF

±(4%+3)

频率

4kHz/40kHz/400kHz/4MHz/40MHz/400MHz

±(0.1%+3)

摄氏温度

-40℃~1000℃

±(1%+3)

华氏温度

-40℉~1832℉

±(1%+4)

特殊功能

10A保险丝

二极管测试

通断蜂鸣

相对测量

全符号显示

睡眠功能

电池不足提示

电压测量输入阻抗

10MW

最小值/最大值

数据保持

模拟条显示

显示屏背光

RS232接口

自动量程

电源

9V电池(6F22)

最大显示

显示器尺寸

62×53mm

模拟条数

41段

网友(点评):
60H,速度很快

网友:
都垃圾,买台FLUKE好得多

网友:
    不要沉了啊 。。。。。顶上去

网友:
性能两者差不多,UT60H精度高,UT70B 功能多一些

网友:
我认为应该选  UT70B

网友:
兄弟,别这么可怜,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呀

网友:
维修学徒  过来学习下

网友:
你认为是选择60H?  还是选择61E呢???

网友:
同质化的东西,精度是相差不多的。

网友:
不需要太挑剔了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那个精度基本是虚的,不信你测下就知道了

万用表精度没那么重要,维修中主要用来做定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