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23W bd开机白屏有坚条带有点干扰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26):
ACER V223W  白屏伴有坚条好像还带点干扰,L201有电流声,屏5V有,F101没有断开,因为平时接触的屏电路少,所以对此不太了解,上网查了查,这款显示器是有很多白屏的案例,但都没有回答出是哪里出了问题,看了一下AAT1168B1是DC-DC屏供电IC,虽然不太了解DC-DC是干什么用的,自己理解的就是把DC转成各种电压的IC吧,如果它坏,屏的主芯片没供电的话,白屏的话也对,找了一声屏碎的拆了一个安上了,还是一样,后来想了想,L201有很大的电流声,是不是也像主板上,电容坏了,电感就响呢,于是把L201那条线的电容都换上,依旧,最后,又把那个117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样,修到这就有点不想弄了,因为这个显示器两天了,主要是不懂,以前修了一个白屏的,就是没有升压的,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穿了,想到这,又开始找12V电压,虽不明白这个12是如何产生的,但明白,这个电压一定要有,D202中间那个腿上了,顺着线跑到R250,这边是13.59V,那一边就2.63V,用表看了一下也没断,于是就拆掉,从坏屏上换了一个保险上去了,到此,接电后,开机显示器ACER图标,点亮,接信号,一切正常了。
这个我自己独立完成的白屏屏电路维修的第二例,因看见基地没有关于V223W白屏的维修的文章,所以特此这今天修的这个小小的经验发上来,供大家参考。(故障点:R250不良,拆下通,上机电压过不来,更换0欧电阻OK。)  12/26/2011 3:46:55 PM

R250已经找到,是供往屏上电压的一个保险电阻,其它就不说了,但焊功却不敢恭维~~
楼主 很细心!不过楼主你说的那个R250没有看到

网友:
维修行业又有一位人才啊,学习啦!!!!!感谢楼主。

网友:
好经验,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我現在手上有四個白屏的液晶。修到頭痛。修不下去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  不错

网友:
维修就是耐心啊。

网友:
  还没修过呢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享经验,很好,支持

网友:
平时接触屏维修的机会很少,所以 ,我不懂

网友:
R250标示的是多大的阻值? 0欧吗? 实测多大啊

网友:
屏的12V那里来的,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修屏一费时,二配件难找,三没有资料,四还收不上钱,自己没事研究研究还行,谢谢楼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修好东西就是好经验

网友:
白屏以前也是只查下5V供电是否正常,,,屏电路上的电感都量下有电压不。。。其它很少能修好的。。。现在也在为白屏努力中。。。

网友:
很强悍     就是图片少了点        新手费解啊

网友:
楼主细心啊,我修白屏一般都是直接换DC-DC。。。。。。。。。

网友(2012-02-01):
好经验,以后可以秒杀了) J" 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