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声短鸣的主板求助

楼主(2011-12-26):
机子是一台惠普的台式机,来前的故障时做不进去系统(硬盘。内存都换过)拆开机子发现有11个电容鼓包啦!欣喜据以往的经验保好!接下来厄运就来啦..换完以后开机什么的一切正常也有HP的LOGO画面啦!想要按F9做系统发现键盘没反应。。正打算换键盘的时候显示跳过HP画面进入需要按F1的时候直接十一声短鸣!有一串英文报错认识个别几个好像是加载报错(可裸板也是一样啊)换电容的时候为了保险把主板电池也拿掉啦!会不会和这有关!头一回遇着问题请大虾们 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短鸣的时候代码跑76

网友:
HP 的品牌机,风扇要全接上,不然会出很多怪问题

网友:
我把风扇全接上啦还是11声报警!报错英文是“cpu fan failed”  翻译是中央处理器风扇失败!郁闷啦风扇你是好的还一个也是一样啊

网友:
换掉就行人都5发的

网友:
进bios屏掉风扇检测。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风扇的 问题 很大 ,,刷个BIOS

网友:
先换风扇,不行就看看能不能进BIOS禁用风扇检测

网友:
禁用了!虽然风扇不报错啦可是还是11声报警。。

网友:
建议报警全部禁掉吧  有时候键盘也是 插上键盘也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