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00 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1-12-26):
联想 t400 屏不显示,外接正常?高压条上的指示灯多显示正常的。屏是LCD屏。有那位师傅碰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看屏线 不是屏线 就是显卡了

网友:
先软件排除再硬件

网友:
外接有没有花屏,有花屏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双显卡的,就像楼的萧秋雨大哥说的,看看BIOS设置,本人记得以前有关于双显卡的BIOS设置问题好像会导致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帖子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哪位大哥还知道,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是T400背光一时可以,一时不可以,换过屏,换过高压条还是不行,改线也不行,到最后都修不好.

网友:
你看看 有没有背光, 是不是屏暗, 俺就有可能灯管跟高压板的问题。      如果屏一点都不亮,有可能屏线松动,  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简单的问题,先确定屏接口那有没问题,然后现进BIOS改一下显示模式,里面有三个选项,一具是独显,一具集显,一个是自动切换模式,选择哪个不亮时就能确定是北桥还是显卡

同意

网友:
换个屏幕测试下,不要轻易的去动显卡,,
屏幕和排线都有可能的,排除了屏线,和屏幕的问题,,那就只有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