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RTL9607与RTL9602能互换了吗?

楼主(2011-12-26):
请教各位,RTL9607与RTL9602能互换了吗?
一个DDR一代主板,内存核心电压2.66,内存参考电压1.3,正常吗?内存的地址线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时钟和系统时钟也正常,可是就是不过内存,电压貌似偏高
主板

网友:
向大家请教

网友:
没人回复 自己顶

网友:
楼主所说的电压还算正常之内的

网友:
那为什么不过内存呢

网友(2012-05-28):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