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700MB a 电源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各位小弟今天收到一个台达非常漂亮的电源。可是电源现在出现点故障 ,现在这个电源开机供电电压都正常,主机正常显示不过用一会以后电源就会嗒嗒响。但是能正常使用。。。拆开一看电源里边有一个继电器,是它发出的声音,希望大家指点一二。。。先感谢了。。。图如下。。。

网友:
确实是好电源呀,我用的就是台达,信赖它的质量

网友:
看看继电器控制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电源是新的?

网友A:
新的没质保吗

估计现在没有了......

网友:
是继电器的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继电器本身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查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
电源不孬呀,电源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继电器动作,在排除本身原因后,应该是继电器的供电电压~控制电路电压和信号问题,应该是有某个原件软击穿,升温以后就开始捣蛋了,应该排除虚汗吧,对不对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跟LZ 一模一样 坏的电源  继电器控制电路有问题 曾经拿好的对比测试 也没找出故障点

网友(点评):
你们俩一起合作修起来吧。^_^

网友B:
  送我吧  我修理。。。。。

网友: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这个继电器的 12V 控制电压时从哪里来的 如果实在不行就直接接12V输出 一般都是ok的

网友:
期待有缘碰到一台

网友C:
继电器是主动式PFC呀 响应该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是主动式PFC呀 响应该正常呀

正常是 开机 响一声 吸合的声音
关机 响一声  释放的声音

不正常的时候就是  在使用中 啪啪啪乱响 继电器 控制电压12v 不稳定

网友:
600瓦的电源就是不一样啊,比我这个靓多了

网友:
思路:继电器吸合时,PFC启动。当检测到大电容上的电压没有达到要求时,继电器断开。

网友:
继电器乱跳,这说明继电器误动作了,原因可能是前级电压检测部分故障,引起补偿电路(驱动继电器)工作;或者是补偿电路本身工作不稳定,最终驱动继电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我吧  我修理。。。。。

我把这个当测试电源 因为不能稳定工作    还有个好的DPS-700MBA 这电源不贵 不到400元入的

网友:
我的这个有问题的 空载的时候基本不乱响
一带上负载 (我所的负载是两张9800GTX 满载时) 继电器就开始乱响了,如果继电器长时间不吸合,电流就走旁边的压敏电阻了 时间一长就会重启机器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顺着继电器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往前查了。不错的电源。

网友:
没见过被动PFC电源用继电器@

网友:
台达是个好牌子好多品牌的电源都是他代工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电源用洗衣粉洗过用水冲过了! 一定是 我是经常这么干的

网友:
有些大功率整流电路会在进线上串一个电阻 当电容上的电压上升到一定时通过继电器短接  我没看到你的实际电路  供参考

网友(点评):
有道理,关键是要知道继电器的作用才好分析它为什么要动作。

网友:
关键是用继电器干什么,这个要搞清楚。

网友D:
我有一个365的台达开关机都响一声,害我把它拆了,在网上买的,问过卖家,卖家不回我
我的就是开机和关机的时候响一下,其他时候不响,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365的台达开关机都响一声,害我把它拆了,在网上买的,问过卖家,卖家不回我
我的就是开机和关机的 ...

  开机响  关机响    如果通电不开机 没有声音  那么就可以正常使用   很有可能里面的 变压器之类的松动造成的

网友:
先从跟踪测量继电器控制极电压入手吧。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中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没质保吗

撤了后就没有了,动作快了点,一般新东西都看何过没有才动手

网友:
估计的,这个是电压不稳定,或者是PFC控制部分逻辑混乱,导致PFC电路切换电路导致的吧?。总之继电器不会有问题。。因为这种高级电源都是获得什么铜牌 银牌效率奖的。当电源不稳定时,为了保持转换效率,会根据事先设定的切换工作模式,这样就带来了频繁切换继电器的嗒嗒声。

网友:
是不是电容在响?电源好干净,好漂亮呀

网友:
遇到过继电器触点氧化的 ,引起继电器误动作,不过看上去这个继电器是个优等品,不知是否存在这一情况,试试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
好高级的电源,真棒,在下向来很少修如此好的电源。可能是不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