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00-41SP 雷击后 维修请教。。。

楼主(2011-12-26):
一航嘉小电源 HK300-41SP  雷击后  不启动   检测PG(紫色线)为  3V   检测辅助电源IIC:DM311  无300V  更换DM311 与光耦817  后上电检测  辅助IC 有300V   但PG(紫色线)为 OV   不启动   请高手指教。。。。。。。。。。。。。

hjq
测量DM311的2、5脚电压多少。光耦如果有并联电容也要检测,2脚是供电脚,看多少V电压。5脚应该300V。
hjq
PG不是紫色的哦。PG是灰色的,紫色的是+5SB.检测一下DM311启动脚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楼主是第一次修电源吗 紫色才有5V PG是在lm339接出来的是电源启动后才有的PG信号

网友:
dm311外围电路应该还有原件受雷击而损坏。

网友:
PG不是紫色线。PG是灰色的,紫色的是+5SB待机  修300V和待机电路

网友:
那个是DM311的启动点烟脚啊  有管脚定义图吗?

网友:
+300V串几个大阻值的电阻到IC的那个脚就是启动电路

网友:
我上图片可以  作一点指示吗?

网友:
给你资料你要的DM311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