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图像紫色

楼主(2011-12-26):
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图像紫色,换液晶屏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菜单是什么颜色的,正常吗?

网友:
调菜单不好,还有没调出中文菜单

网友(点评):
晕,你连个菜单都跳不好!!!你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低,退出之后按住确定键等待几秒钟,屏幕会跳一下,这样就好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三基色不缺失的情况下。

网友:
是那里坏了呢?是不是驱动板?

网友:
会不会是VGA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的·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也不好呀!

网友:
颜色设置啊

网友A:
找个电源一体板  驱动板带一下测试。。

网友:
拔掉信号线,看OSD菜单缺色吗,不缺检查信号线,VGA接口电路。若缺色则查其他电路

网友:
VGA接口三基色电路。应该是缺色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

网友B:
检修接口电路  应该是缺红色了 才会显紫色

网友:
线看下DOS的颜色正常不 正常的话 检测屏线和vga线 不行的话换驱动板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和“工厂模式”并不是一个概念,缺色一般都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源一体板  驱动板带一下测试。。

换液晶屏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修接口电路  应该是缺红色了 才会显紫色

是缺G色,绿色

网友:
从RGB三基色原理看是缺G色,绿色信号不够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即可

网友:
进工厂模式 调节

赠送调节大法  看白色调

网友:
很久以前跟杨汉伟买的三星工装能用上了吗?

网友:
工装当时买来是修三星CRT的,不知修三星LCD用不用的上?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颜色也不管用,看来是驱动板的故障了!

网友:
用户等的要,催的紧,驱动板不好修,实在不行我想把机器还给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