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649-m3主板诊断卡显示在循环检测不显示

楼主(2011-12-26):
有一块七喜品牌机649-m3主板诊断卡插上不停的显示c1,c3,26,然后再循环显示c1,c3,26,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有些板不插显卡也会这样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或是压压桥看看。

网友:
楼上是连江的?

网友:
你刷BIOS啊,肯定BIOS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