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预热台电路修改 继电器换可控硅

楼主(2011-12-26):
电路结构比较简单,IC供电采用两路正负5V电源,继电器供电由整流12V直接供给,未经稳压;
    JT100热电阻传感器,将温度变化转化为电阻值变化,经运算放大器放大后分为两路:
    一路经测量/设定转换开关送入数码显示屏,显示测量温度值;
    一路送入后级迟滞电压比较器,再经同相放大器,三极管9013驱动控制继电器。
    由继电器控制外接接触器,实现对加热器的通、断电控制,达到恒温控制要求。
    数码显示屏,为一只200mV量程的电压表头,220R电阻为量程校准调节;
    当测量/设定开关置于设定位置时,可由1.5k电位器设定温控点。
    同时设定值也可在显示屏上显示,比较方便。
    同时设定值也作为迟滞电压比较器的基准电压,输入IC的同相输入脚。    使加热控制动作点随设定值的高低而变

求助如何稍微修改下电路,因为后级是灯管,用继电器会出现亮灭交替,

   实际电路中用的是一个lm324n四运放, 修改后恒温电路实现对可控硅的连续控制,

  最好是线性状态,用光耦隔离,在线等

网友:
想线性难度很大,做成可变倒是可以,IC1C不要用比较电路,做成放大电路,另外光耦如果输出端是开关型的,要换成三极管或光敏电阻输出那种的

网友:
谢谢,仔细研究了下,发现线性控制不行,需要虚拟控制量,如果缓慢降温必将造成波动较大,因为采集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