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3主板开机不显示诊断卡一直c1,c3,26循环跳

楼主(2011-12-26):
有一块精英给七喜代工的649-m3主板开机不显示,不插内存会发出一长声报警,插上内存诊断卡一直显示c1,c3,26不停的循环跳变,请问那个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给传授传授经验。

网友:
换个 内存试试啊 不行的话 把北桥 加焊一下!

网友:
内存由供电吗?无供电查内存电路,有的话加焊北桥或换北桥。

网友:
刷BIOS首先    看看有无效果

网友:
BIOS放电试试~~~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结果没修好 报废了, 技术不好就不要随便动桥,先刷刷bios试试,换换io。

网友:
楼主有没有插上显卡,这型号主板如果不插显卡就会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型号的某些版本不支持667以上的内存,包括667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也插上了,bios也刷了,i/o也换了,就是没加焊北桥

网友:
无语,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修好过,给个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