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3主板开机不显示诊断卡一直c1,c3,26循环跳

楼主(2011-12-26):
有一块精英给七喜代工的649-m3主板开机不显示,不插内存会发出一长声报警,插上内存诊断卡一直显示c1,c3,26不停的循环跳变,请问那个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给传授传授经验。

网友:
测测内存 供电  时钟   SPD 供电都正常不  都正常的话你刷个BIOS事实吧

网友:
测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刷BIOS了

网友:
内存3.3V供电正常吗,正常你就刷BIOS,刷BIOS 一定好

网友:
刷了bios也不好,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BIOS   io  南桥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学习学习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测测内存 供电  时钟   SPD 供电都正常不  都正常的话你刷个BIOS事实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2985-1-1.html

我是刚来的 -10 复制别人

网友:
换了io也不行呀

网友:
你复制就复制咯,把后面的网址去掉啥!  唉!

网友(2012-02-08):
   我这  也有一快板一样的毛病,不知道刷了  可以不!!

网友:
你打下内存的数据线还有地址线。在测下pci复位是不是偏低

网友:
打各大AD线值,嫌麻烦的压桥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