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液晶电视板(鼎科2025),如何进总线?

楼主(2011-12-26):
CRT电视的音量调到1(最小)时,声音会很小。而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音量调到最小时,嫌声音还不够小(特别是夜深时)。如何进总线调整音量设置?可以在喇叭处串电阻减小伴音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通用板的好像进不了总线,,

网友:
我就是嫌通用电视板声音太小了,你还嫌大呀
不过我用的喇叭是液晶显示器上的,可能功率太小的
你要不换个小一点功率的喇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