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281D 驱动板哪里有卖啊

楼主(2011-12-26):
瀚视奇(HANNSG)HG281D 28英寸 宽屏液晶显示器 这个驱动板哪里有卖啊,淘宝上找不到,,,

网友:
可以用通用的改吗!

网友:
请问有什么缺陷啊,我现在这个板子,接上后,会把电源板的正常5V拉低,变成3--4V抖动,是不是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