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C内存不供电

楼主(2011-12-26):
前几天接到块技嘉G31的板子。之前是给人修过内存供电的。现在内存供电只有0.7伏。供电管跟RT9214都换过问题依旧。请教各位有没遇见过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的。大家给点意见。在线等

网友:
那你就找图纸  查 RT9214 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都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看有没有被别人拆掉件

网友:
此问题问的没有回答的意义!不作答!

网友:
把你测得条件说出来   没这么玄乎的

网友:
别人维修过的   难修。。。。要耐心。。。

网友(点评):
一般二修多多少少都有隐性故障

网友:
查下后继电路有没有问题   仔细细心点的看下一些小细节

网友:
内存旁边找一个1.8V的电压拉倒RT9214的输入脚,你量一下RT9214有没的1.8V,有直接拉倒内存供电上试试,

网友:
PWM芯片的6脚是否掉件了

网友:
二修的 就难搞点了

网友:
以前看过篇有说把92147脚跟8脚中间加个电阻。我加了个2兆的上去电压什到了1.2伏。在加又降下去了、减也是降到0.7.困难啊

网友:
看图纸。9214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个我好像遇到过。有两个电阻对它的某个角好像是分压。你看看是不是少了东西

网友:
那就说明有轻微短路!

网友:
pwm芯片附近有没少东西呀.跑电线看看,

网友:
2兆太大了吧。10k就行了

网友:
现在什么样了  搞好了吗

网友:
看下FB脚,是不是有到IO 的.GA的板内存电压有的受IO控制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找了张一模一样的主板来对着量。结果发现少了个电阻。加上去就好了。给客户几天了,也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
找一下RT9214的电路图对着修肯定行

网友:
给个RT9214的资料

网友:
测试的条件报上来   信息太少了

网友:
RT9214 12伏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