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20年来第一次遇到的故障无待机3.3V和5V

楼主(2011-12-26):
机型:东芝L315
板号:TE1
详细配制
北桥:965GM
南桥:ICM8M
IO:WPC8763LDG
声卡:CX20561
网卡:88E8055
待机3.3V/5V : ISL6237
1.05V : RT8202
1.8V : TPS51116
VCC CORE : iSL6262
电源管理:ISL88731
故障描述: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专业检测结果:
    1、插上19V电源瞬间有0.03A到0A的电流跳变;测待机3.3V/5V没有;在插上电源的瞬间测3.3V/5V有一下就没了。初步判断为供电、负载或芯片异常而保护。
    2、在此换芯片;换电容;换IO;换BIOS;换南桥等等与待机有关系统的东东不再描述。只说说换过这些东东之后还是老样子的维修过程。

    3、经过这些更换与反复检测发现一个规律,只要不装IO的32M的晶振,3.3V/5V就很正常。也就是说只要IO正常工作3.3V/5V就会闪一下就没了。

    4、怀疑是IO发现了异常保护性关断了3.3V/5V,所以在没有3.3V/5V时测PU4 ISL6237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如下图:这种想法又被排除。

    5、断电测主板各供电有无短路,经过认真检测几边没发现任何短路情况。这样检测还是不放心,又进行以6中方法进行完全测试。
    6、怀疑ISL6237外围元件存在性能不良现像,于是用了以下方法对3.3V/5V的负载能力进行测试以及整个系统的交流短路测试。
       先拆掉IO的晶振,这时3.3V/5V正常了,然后按照下图中标注的点加上3V电压打开主板所有供电,然后就是仔细观查哪一路会出问题----。最后的检测结果却是没发现任何不正常的,电压全部正常,电流也不会偏大。这说明主板没有任何短路和阻值偏小现象,以及3.3V/5V带载能力也正常。难道是见鬼了。

    7、再回过头来想想,又装上晶振,反复试机、仔细观察,动态测试瞬间电压发现VIN有不明显的瞬间跳动,也就是在电流为0.03A时很快的降了一下,又回到正常值,(这一点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来)。检测到这个现象后立刻想到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8、看下图:
    在检测到D/C#时发现这个信号也会有瞬间不稳定,这个信号是正是由IO 25PIN发出(如图)这样一下子明白了装了晶振就没待机,不装就正常的原因了。但是,是什么原因让IO发出这样的保护信号呢?

   9、难道是IO发现19V有问题,仔细研究了一翻电路图后发现ACIN是IO判断19V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信号。马上测量,嘿!0V 问题就在这里顺着电路向前找,终于找了最终故障点。PD10开路!来不及考虑,顺手拿起一片料板随便拆了一个换上后试机一切OK!如下图:

看到帖子太晚,不好意思都加不上分,非常精彩,但是看了之后有些疑惑,我想许多人也有,楼主能不能把图纸上传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很好的故障现象

网友:
条件都满足,IO是怎么让这个芯片不输出3-5V的呢,具体说当IO检测不到正常的ACIN,那它是发出的什么信号切断3-5V的?

网友:
沙发?  这个问题真难为你了 不过学习了

网友:
20年,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看得我很舒服

含沙射影 -2 神马都是浮云
309794592 -5 神马都是浮云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请问用电池的时候好使吗???

这个可能楼主木有试过吧?

网友:
看起来图的分析还是没有达到完美啊

网友:
有图有字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楼主本就应该首先想到保护电路有问题的.东芝这机子只要有点电压不稳就行掉电或保护.

网友:
很仔细很仔细,学习了,原来你们把IO喊成IO。

网友:
写得很详细,先收藏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分析的好  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反复查很难发现啊!

网友:
哇哈哈,楼主这么厉害啊,20年了啊

网友A:
楼主威武,不过我不明白的就是,既然6237的EN信号都有了,楼主怎么会反回去想到检测EC呢。按理说EN都有了的话,6237和IO就不产生联系。

网友:
果然高手!!!~~~~修得不错啊~!!~

网友:
又是一个保护隔离的经典例子,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不会走弯路,。。

网友:
THANK YOU..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20年?1991年就开始修笔记本了还是台式机,你真牛啊!楼主已是不惑之年了啊!1991年电脑长什么样子?中国应该没几个人见过吧。

网友: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不知道20年前的笔记本是神马样子的

网友(点评):
有点好奇。。。

网友:
讲得太完美了。//我这有一台掉电的。有时又开机修得头痛。

网友C:
楼主修了20年的电脑了?

网友:
这种没  3  5V  还没遇到过相信很快就能修到

网友D:
我也修到一个完全相同的 ACIN没有3 5V不出的,   修了好久。   不过你有没有打一下, 3 5V瞬间是有的马上就掉了   我理解,3 5 V有了,EC电压时钟复位有了,检查到ACIN没有, 然后就把 3 5V保护掉,保护过程省略不知道。  EC电压时钟复位没有它不工作的话, 3 5V不会掉的,我测试过,可能是新型设计吧。

完全相同的板广达TE1,可能是通病

网友E:
同意,91年台机都很少,好几W一台,笔记本更不用说了,普通人那能见过。LZ怕是一时手误打错了吧。。不过LZ维修水平很高,佩服,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不过我不明白的就是,既然6237的EN信号都有了,楼主怎么会反回去想到检测EC呢。按理说EN都有了的 ...

难啊,有很多问题我们如果没遇到过很难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20年前的笔记本是神马样子的

386的台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到一个完全相同的 ACIN没有3 5V不出的,   修了好久。   不过你有没有打一下, 3 5V瞬间是有的马上就 ...

你理解的很透彻。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91年台机都很少,好几W一台,笔记本更不用说了,普通人那能见过。LZ怕是一时手误打错了吧。。 ...

386的台试机,还有工业用的286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了20年的电脑了?

20年前以经有修电脑的意念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是把3  5V的上下MOS管子 换了就好了

网友F:
少见的一个问题 楼主说20年可能是夸张说的  以后要注意这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少见的一个问题 楼主说20年可能是夸张说的  以后要注意这点了

20年的维修意念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年的维修意念

对不起 发字时没连贯性 表示歉意

网友:
楼主修好这板,估计花的时间不少吧,楼主干维修二十年,太牛了,老师傅

网友:
不错,不知道师傅有时间能不能教教我们呢。

网友:
楼主很细心要不然还真没那么好弄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     支持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了这么多

网友:
党哥  会不会是 ACIN不正常  引起D/C#跳变。VIN电压不稳,引起3 5V芯片供电不正常

网友:
我想到了保隔,但没楼主那么仔细,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故障很奇怪啊

网友:
还是EC检测不到ACIN信号,而关闭到了3 5V

网友:
20年有点吹牛吧,不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从修机器中看得出楼主从业时间很长,但还确少笔记本维修理论

网友:
呵呵   我在看的途中以为是电感坏了,原来是是ACIN搞鬼啊。学习了。电感坏了也是这故障的啊、

网友:
信号都没到完  怎么开启3。5V的就信号就出来了呢

网友:
太牛了,楼主元老级别了

网友:
历害呀,这样的能查出来。如果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
91年我小学还没毕业,楼主真是个人才,这么早就修电脑了

网友:
似懂非懂,感觉论坛里都是高手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执着啊,

网友: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吗?按你所说的话用电池就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啊  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器 但最后放弃了

网友:
感觉楼主解决的挺复杂的

网友:
一般是思路是ACIN影响触发

网友:
我还是不解,,3 5V开启信号是LDO给的,19V LDO电压都正常都没问题芯片也没问题怎么会没待机电压输出????

  还有ACIN顶多只是影响触发吧。。

网友:
超级有耐心啊

网友:
这个真的超级不解   ACIN 影响VIN  如果6237工作条件都有了  EC是怎么关闭6237的

网友(2012-01-31):
遇到个也是装上ec就没3v的hpv3000     acin为0正常  就不知道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