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IBM T42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26):
各位同仁帮忙看分板下,一个IBM T42的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一接内屏就自动断电,用别的屏试也是这样,改了个高压板也是这样。。。。。。,会是主板的问题吗,具体会是哪一块电路的事啊

网友:
屏线换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或者看看屏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型会从芯片发送一个检测信号到屏幕,有一支脚是检测那个信号有没有正常送达的,至于是什么芯片,我忘了,好像是PMH4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