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68如果不插电源屏幕就会很暗求帮忙

楼主(2011-12-26):
如题 它的快捷键是FN+↑  可是随便这么按都没反映  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
你的系统和快捷键驱动都没有问题吧>新手!这个一般系统加快捷键驱动两个搞好就会OK!

网友:
系统是刚装的  就算不进系统也是很暗的

网友:
额,,,,省电嘛,正常情况,设置一下就OK。

网友:
三星的就是这样,没有适配器就节能,BIOS里也一样。你安装一个Easy display manager 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在进系统之前,按FN+亮度调节。
机器换过高压板吗?

网友:
5楼已经说了:安装Easy display manager 这个驱动就好了。否则不插适配器就暗屏。R系列的很多很多机子也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