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

楼主(2011-12-26):
今天在修一杂牌电源,一个电容鼓包,保险挂掉,电容和保险都已经换掉了,还发现有一个开关管坏了,具体型号是:M0350 SSS 2N60B 这个型号的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这个换掉,电源就可以修好了啊!!

网友:
2N60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场效应管,很普遍的容易买到)这个管烧坏可能辅助电路还有其它的元件坏,先不要急着换管通电,把整流电路300V先修好,再换管在220V交流串接60W灯泡再通电(这个电路比较容易炸管)

网友:
k2645,7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