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_GFX_CORE RUNON信号打开显卡管理芯片,但这个电平 ...
VCC_GFX_CORE RUNON信号打开显卡管理芯片,但这个电平是多少才正常?

楼主(2011-12-26):
VCC_GFX_CORE RUNON信号打开显卡管理芯片,但这个电平是多少才正常?
芯片
显卡

网友:
高电平就可以吧,一般3.3或5V

网友:
但是我的机子是0.4V ,可以正常亮机进系统,I5的机器,

网友:
就是键盘不能用,我好郁闷。这么新的机子我也没修过,对里面的控制原理也不是很懂

网友:
这机的亮机的电流表居然是0.4就可以亮机了,而且在系里面,真不敢想像